电极极数有哪几种,60HZ只有4极吗,50HZ呢?

楼主(2008-08-27):
电极极数有哪几种,60HZ只有4极吗,50HZ呢?

谢谢!

网友:
楼主是说电机极数吧,不是电极极数。

常见交流电动机的极数分为2、4、6、8.......极,均可在50Hz和60Hz的电源工作。
极数反映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绕组的一来一去才能组成回路,也就是磁极对数,是成对出现的,极就是磁极的意思,这些绕组当通过电流时会产生磁场,相应的就会有磁极。
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若三相交流电的频率为50Hz,则合成磁场的同步转速为50r/s,即3000r/min.如果电动机的旋转磁场不止是一对磁极,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得到同步转速n与磁场磁极对数p的关系:n=60f/p.f为频率,单位为Hz.n的单位为r/min.
ns与所接交流电的频率 (f)、电机的磁极对数(P)之间有严格的关系 。ns=f/P在中国,电源频率为50赫,所以二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3000转/分,四极电机的同步转速为1500转/分,余类推。异步电机转子的转速总是低于或高于其旋转磁场的转速,异步之名由此而来。异步电机转子转速与旋转磁场转速之差(称为转差)通常在10%以内。由此可知,交流电机(不管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转速都受电源频率的制约。
同步电动机的转速=极对数×频率(我国工频为50Hz),
异步电动机转速=极对数×频率-极对数×频率×转差率
另外,同等功率的电动机,转速越大,输出扭距越小。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个问题,10000r/min的电机是怎么实现的?是不是调整频率?

楼主:
单相电机也是一样吗?

网友:
单相电机从原理上是一样的,但常见的只有2极和4极,极数再高就不经济了。

网友(2010-02-02):
电机极数有2,4,6,8,。。。。偶数,

网友:
我想知道真实电机里面的一对电极是什么样子的?电流是怎么走的。。。最好有图片。。。高手请给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