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机床的工艺流程卡---请教

楼主(2008-08-27):
我们公司有专用的机床,毛坯进去后直接加工成成品。
现在老板要求做相应的工艺流程卡,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应该如何做,还望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看行不行(和我们厂里用的差不多,网上找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其实我自己觉得专用机床做这个有点别扭。^_^。

网友(2009-10-17):
哈哈  我希望可以用得上

网友:
既然是专用机床,工艺卡中只要把图纸插入,
选一个公司工艺卡的模板,
再仔细写一下工步的内容和工装刀具之类即可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看行不行(和我们厂里用的差不多,网上找来的)

设备和工艺设备有什么不同啊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