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N值是什么?

楼主(2008-08-27):
轴承参数中的DmN值是什么意思,与哪几个参数有关系,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请明白人指点.

网友:
是(d+D)/2*n的乘积

网友(2008-12-15):
同上 是(d+D)/2*n的乘积

网友:
哪几个参数有关系?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对轴承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期盼大侠的解答

网友:
轴承DmN值 = 轴承节圆直径(mm)(即轴承内径和外径的平均值)×旋转速度(rpm)
常被轴承制造商用作轴承转速的度量标准,是主轴的高速化指标。
根据应用条件不同,DmN设计极限值也不同,需要参考材料选择、结构设计、轴承引导方式、负载大小、润滑条件、轴承尺寸等条件,还要考虑精度、动静负荷、临界速度、惯性力诱发振动、温升等高速化引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