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价单怎么弄

楼主(2008-08-27):
本人刚入行 想问下各位前辈 报价单 怎么弄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 请教教我
  我是做机械零部件的

网友:
是什么走向的产品?是出口? 是国内配套? 说明白了,也许有人帮,

网友:
综合考虑原材料,工时,刀具,机械损耗等因素

楼主:
哦谢谢 你们  我们是加工外贸产品  当然也有国内的~~~~~~~~ 因为只是图纸 而且没有样品 所以对于报价 有点难度  所以请你们各位老师教下

网友:
报价要考虑的因素:       1,价格方面 (材料成本,加工成本,人工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等)
                                    2.一次性投入成本,即NRE费用(专用模具,夹/检具 等等)
                                    3. 批量(很重要,直接与成本,工艺相关的)
                                    4.最小起订量
                                    5.交货期
                                    6,付款条件
                           当然,前提是客户和工厂对图纸都没有异议,否则,与图纸不符的地方或有异议的地方在报价中也要 注明,避免日后有争议.
                            以上只是非常笼统的描述,具体到每个产品都需要具体分析,贵司既然是搞加工外贸的,对材料,标准,加工要求等方面一定要搞清楚客户图纸的
                           指定的要求,在不清楚的地方宜先提出来与客户确认,不宜做后再说,以免客户方面郁闷,自己也被动

网友(点评):
讲的到位

网友:
楼上的说的非常好啊
谢谢了!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2009-03-26):
恩,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想学报价,看来里面的学问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