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MOSMOTION 如何模拟扭簧?---请教

楼主(2008-08-27):
如题
参数如何设置  头痛

网友:
“弹簧”选项里不是有个“添加扭转弹簧”吗?
其中的位置就是要旋转作用的中心轴位置。方向也可以选取一边或相应几何来定其旋向。下面的数值F=KE之类。是关于弹簧的刚度计算的。我不是很明白,不过可以不用理会。刚度值乘以角度就是总的转矩。也就是说刚度就是把弹簧转过一个单位角度会产生多大的扭矩。和线性弹簧单位位移产生多大的力是一样的。这是弹簧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
请教

楼上的有COSMOSMOTION的安装文件吗?我的SW安装后没有这个插件,很郁闷!

网友:
有2006和2007的。2007的装最高的Office Preminm自动可以带有。2006的可以单独装,但要破解。在外面买D版的都会带有2006四盘装。2007就不清楚了,盘要多,容量要够,一般都能带有。自己下载的话一般都没这个。

网友:
我装的是2007,也是Office Preminm,但是唯独没有这个插件,很是不爽!你能不能把2007的cosmosmotion安装文件发给我,感激不尽!
inyok@163.com

网友:
呵。是安装程序啊,单单COSMOSmotion就有140多M,单独装2007的没有破解的。估计要全把COSMOS插件安装程序全装。我看不光是你邮箱空间不够,我也传不了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