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中的电磁阀是如何选用的---请教

楼主(2008-08-27):
关于气动中的电磁阀是如何选用的,有高手帮我解答一下好吗,最好由例子,谢谢

网友:
根据系统选压力,根据气量选通经,根据需要选控制方式,根据使用条件选电压、防护等级等参数,特殊选项是,介质的问题,比如含油量的限制,比如温度,比如稳定性能

你得说说你控制什么,达到什么目的,会有人帮你的,

楼主:
我刚入自动化这行,想了解一下常用的东西如何选型,还没有具体的例子

网友(2008-09-26):
这方面的教材资料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