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机上升、下降过程中晃动问题

楼主(2008-08-27):
大家好:
      最近厂里加工一台剪式升降机,采用的是四个三级油缸作动力,哪里知道每到油缸关节的地方升降机就出现晃动现象,上升的时候情况稍好一点,下降时晃动就比较严重(下降采用自重),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谢谢!

网友:
估计是同步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自己查阅相关资料解决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缸出现的问题,毕竟是三节油缸

网友:
给些尺寸看是否挠度问题。

网友:
是呀,尺寸太长时,要考虑扰度问题。

楼主:
还要考虑挠度的?这个还真的没有想过……

网友:
应从三方面考虑:机构,油缸,系统。
机构方面,各铰接点是否有卡阻,活动是否顺畅,滚轮轨道是否平整。
油缸方面,一般讲,缸杆头尾的真圆度,直径公差会变坏,且缸杆伸出越长,稳定性越差,就会产生楼主所描述的现象。
系统方面,采用回油节流,最好考虑平衡阀,有利于增加油缸刚性。

网友:
尽量避免多级油缸。活塞杆受推力时纵弯强度必须要足够。

网友:
这种缸结构一般不能够承受偏载,如果有偏载,要考虑伸出后加外部导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1、你提到的机构方面没有问题;
2、三节油缸行程工1450mm,外面买进来的;具体不太了解;
3、已经增加了节流调节阀;
但是就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液压小工”和“羚羊”大姐的回复
整个上升过程中,油缸始终处于竖直状态,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所说的偏载问题……

网友:
试试增加升降机的自重,增加回油背压,应该有效果。

网友:
换油缸,不行把铜套、销子一起换掉

网友:
油缸是不是有点椭圆阿

网友:
从机构方面看,液压缸有重复使用的现象,有可能影响液压系统的稳定。可以去掉另一侧的液压缸试一试。

网友(2011-06-14):
回复 网友C:

你说上升好点,下降厉害    估计是摩擦力不均匀造成负载不一样   造成晃动

网友:
请将液压原理图贴出,便于分析。

网友:
可能是因为偏载。

网友:
是不是液压系统漏气或者油缸中空气没排净造成的?

网友:
楼主,这升降机是你们公司哪位设计的,为什么要用三级缸呢,用一个单作用油缸斜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