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CAD中等分一段直线或者曲线---请教

楼主(2008-08-27):
问题,比如作图时需要等分某条线然后引出直线,我不知道怎样做

楼主:
1.不行啊,我刚对样条曲线试了试,等分不了啊

楼主:
看看这个图吧,指导指导

楼主:
哦,可以了,谢谢啊

网友:
果然如此,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点菜单:“绘图”——“点”——“定数等分”,然后选择对象,输入等分数,就行了。如果看不到等分标记,只要将“点式样”设置为点以外的式样。

楼主:
···如何快捷得既等分曲线还从曲线能引出与之垂直的直线来呢

网友(2008-10-18):
等分直线可采取打开捕捉,然后选中中点项,即能自动捕捉到直线的中点

网友:
7楼的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
七楼的是正确的

网友:
就是按7楼的那样做

网友:
1.用divide;2绘图-点-定数等分。个人建议用第一种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