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热涨热缩怎么办?

楼主(2008-08-27):
我厂用立床加工一批发兰盘的时候精车肩和平面的时候刚车削完测量的数值是准的,可过了一天在去测量的时候数值又变了,为此又要隔天从新装卸车削过,大大浪费了工时,请问高手又解决的好办法么.发兰盘是生铁的又不能用冷却液。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厂用立床加工一批发兰盘的时候精车肩和平面的时候刚车削完测量的数值是准的,可过了一天在去测量的时候数值又变了,[/quote
你的数值是什么数值呀?
是椭圆?
还是垂直度?
变了多少?
基本直径是多大?
最后加工余量是多少?
材料经过什么处理?
立床是什么床?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有一个很笨的办法:等~!
加工余量不要一下子用完。 但是要兼顾效率哦。

举个例子:瑞士某公司为美国卫星窗口研制玻璃,要求很简单,平的就行,不过是很平!
于是瑞士疯子用一年的时间冷却玻璃,然后又用一年的时间慢慢磨平、抛光。 别问我细节,只知道这一点点。

网友:
德国人的高精度设备的毛坯是要放进大海8年的!
楼主的也估计好似要时效处理的。
铸铁不能用冷却液吗?

网友:
应该可以用冷却液吧,还有加工时候的环境温度很重要,不少精密加工都是恒温环境的。

网友:
版主,我是个机械新手

新来的多观照

网友:
如果是铸铁的零件,内部应力的影响可能比较大
我就遇到过,铸铁的法兰盖子,做出来就变形。后来改成粗车后放一天,再精车,就没问题了。
反映给车间主任,也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控制成本,说如果去热处理,价格就拿不下来了。你看看。

其实包括碳钢的材料,市场上都有很多不符合标准的。经常会发生类似的问题。
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在恶劣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得不屈服阿。

网友:
不知道可否在放置的时候可否施加外力,或者限制其形变的方式!
比如:用四根光轴穿过法兰盘的孔(要求配合的比较好),轴端固定冷却!
以上只是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1、时效处理
2、分粗、精车

网友:
时效处理:消除内部应力。
然后再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朋友,如果调质后磨加工,公差是0.009,长度65,会不会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八年和一天(一个月)的差别!
很郁闷!
但落后不只一个8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C:
1、时效处理
2、分粗、精车
--------------------------------
同意

网友(2008-12-14):
可先退火再粗加工,二次退火再精加工

网友:
估计是没有人工时效过

网友(2012-04-16):
我们也经历过,不过我们是用经验干的

网友:
放烤箱里给送去

网友:
全部粗车,在精车时先做冷却了的,个人想法。

网友:
精加工就要冷却液!??!!!!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用煤油,或其他油冷却

网友:
时效处理:消除内部应力。
s然后再加工。

网友:
不要说时效了,现在的铸件,有很多连回火都省了,要是零件精度高点,那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废品的

网友:
你加工时,分段加工,就是加工一会,让其空转一会。

网友:
可以考虑参考加工铜件的做法,在车好一件后立刻测量尺寸,然后对你冷却再进行测量,计算出热涨冷缩的变化值,因为车削过程是相同的,所以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这个热涨冷缩的变化值是固定的,所以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