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宏程高手指教

楼主(2008-08-27):
请宏程高手指教

用三角函数计算出的AX轴坐标和用标准椭圆参数方程计算出的坐标不一样,

请各位大虾指教,多谢了。

标准椭圆参数方程:X=a*cosA

Y=b
*sinA

网友:
请看

我用CAXA电子图板公式曲线算的数据a=20,b=40时角度为41度时(指与X轴正方向),尺寸如图。

网友:
高手谈不上了哦
你的这个加工范围是0-90度,不可以价格理论的0-179.999的
考虑好范围,用方程的好点

网友:
既然椭圆的短轴确定不了,计算的数据能正确吗?

网友:
其实长轴也不是40。。。明显第一张图不是1/4个椭圆。。。。

网友:
楼主可以把短轴当40来画。。。

网友:
是不是你的计算公式有问题呢
椭圆坐标计算公式:
X=ρ*COSθ
Y=ρ*SINθ
ρ为极轴长(非长半轴、短半轴)
你图中a=40,b=20, θ=41;
经计算,结果与画图一致,你再算算看

网友:
"ρ为极轴长(非长半轴、短半轴)",不要拿极坐标的公式来用在直角坐标系中.
由于角度定义及查表的原因,查来查去肯定会出误差的.
楼上附件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
三角函数用的是极坐标,角度不同,请注意,不能直接把图中标出的角度往函数里面带,要转换一下
好像是这个公式
θ=ARCTAN[A/B*TAN[a]]
这里的a 才是你图中的 41 度
再往下式里面带
X=A*SIN[θ]
Z=B*COS[θ]

注:这里的X,Z指机床坐标系的X,Z,

网友:
给出一个铣椭圆实例

椭圆实例
O0008
N2#100=1         角度步长
N4#101=0         初始角度
N6#102=361     终止角度
N8#103=45       长半轴
N10#104=25      短半轴
N12#105=-10.0   深度
N13G90G00X[#103+20]Y0Z100.0     刀具运行到(65,0,100)的位置
N14S1000M03
N15G01Z[#105]F1000.0                      刀具下到-10mm
N16#114=#101                                     赋初始值
N18#112=#103*COS[#114]                 计算X坐标值
N20#113=#104*SIN[#114]                   计算Y坐标值
N22G01G42X[ROUND[#112]]Y[ROUND[#113]]D02F500.0
                                                    走到第一点,并运行一个步长
N24#114=#114+#100                 变量#114增加一个角度步长
N26IF[#114LT#102]GOTO18   条件判断#114是否小于361,满足则返回18
N28G01G40X[#103+20]Y0       取消刀具补偿,回到(65,0)
N30G90G00Z100.0M05             快速抬刀
N32M30                                      程序结束

网友:
N2#100=1 角度步长
N4#101=0 初始角度
N6#102=361 终止角度
N8#103=45 长半轴
N10#104=25 短半轴
N12#105=-10.0 深度
N13G90G00X[#103+20]Y0Z100.0 刀具运行到(65,0,100)的位置
N14S1000M03
N15G01Z[#105]F1000.0 刀具下到-10mm
N16#114=#101 赋初始值' w: _ m& o- J' \2 T
N18#112=#103*COS[#114] 计算X坐标值
 N20#113=#104*SIN[#114] 计算Y坐标值
N22G01G42X[ROUND[#112]]Y[ROUND[#113]]D02F500.0
走到第一点,并运行一个步长
N24#114=#114+#100 变量#114增加一个角度步长
N26IF[#114LT#102]GOTO18 条件判断#114是否小于361,满足则返回18
N28G01G40X[#103+20]Y0 取消刀具补偿,回到(65,0)
N30G90G00Z100.0M05 快速抬刀
这是什么LG程序啊
你还会宏程序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