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缸调节

楼主(2008-08-27):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知道如果我要汽缸在向右方向运动快一点时,附图的两个流量阀要怎么调节,是将左边的流量阀放大 还是将右边的流量阀放大呢?谢谢。。[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控制气缸速度是使用"排气节流"的方法.在保持一个腔进气不变的情况下,调节另外一个腔的排气流量,调大则活塞运动快,调小则活塞运动慢.

网友A:
简单说,你要想那边行走快就调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你要想那边行走快就调那边。

我觉得好像刚好相反吧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使用单向节流阀来调节,你的阀门是不是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