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减压阀的应用与原理---请教

楼主(2008-08-27):
各位网友:最近在网上看到三通减压阀,对其应用场合不是很了解,对其原理也不懂。请明白的网友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A:
三通减压阀就是有三个油口,压力油口,减压口,和回油口.原理与一般减压阀一样,当减压口压力达到设定压力时,减压阀逐渐关闭,多余的油从回油口溢出.一般用作压力补偿阀和节流阀或换向阀一起使用组成调速阀,压力补偿换向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通减压阀就是有三个油口,压力油口,减压口,和回油口.原理与一般减压阀一样,当减压口压力达到设定压力时,减压阀逐渐关闭,多余的油从回油口溢出.一般用作压力补偿阀和节流阀或换向阀一起使用组成调速阀,压力补偿换向阀 ...

前面的说得不错,后面一句就值得商榷了。

网友:
就是正向减压反向溢流啊

网友(2008-11-19):
就是减压溢流阀嘛!没有什么神秘的!

多用先导油控制,工作压力低于30bar,

网友:
三通减压阀其实就是减压溢流阀!负载压力突然升高时,会在溢流口回油箱,卸掉突然的高压,保护系统各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