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英文原版书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最近开始看《Kinematics and Dynamics of Machinery(3E)》但碰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一起看一下。

楼主:
看 Diferential Screw 一节。

书上说当L1和L2都是同向螺纹时,转动螺杆后,物件移动的速度是 V = n *(L1 - L2)/ 60。而且后面推导的公式和例子也说明作者是认同这个原理的

我觉得这个并不正确。

如果L1和L2 是不同向的螺纹,那么物体的移动速度的确是 V = n *(L1 - L2)/ 60。但问题是现在书中的条件是L1和L2同向,所以物体的移动速度应该是 V = n *(L1 + L2)/ 60

在这里恳请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兄弟,书上的公式是对的,是你没转个弯来,你的理解正好颠倒了!同旋向螺纹时是减,而反旋向时是加!
你可以把螺纹假定为只做转动,其余自由度是受限制的,左边的底板和右边的滑块都是螺母,可自由移动,因是同向螺纹,在螺杆转动时,两个螺母的运动方向相同,所以相对运动速度是减。
我们的假定条件对公式的适应性是没影响的,只是帮助你理解!

楼主:
是哦!
怎麽當時沒有想到?! 現在想一下就很清楚。
真的好基礎的問題啊,怪不得老鷹帖子移到這裡來了。
謝謝 zhousir 了!

网友(2019-03-18):
无目的浏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