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系统,使用极座标指令时无效---请教

楼主(2008-08-28):
我用的法那克系统的数控镗床,使用极座标指令时无效。
请教高手:是不是需要改参数设置才能使极坐标有效?

网友A(2012-12-09):
据我所知,机床有没有极坐标功能也是影响你使用极坐标失效的原因之一,没有的话需要花钱开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机床有没有极坐标功能也是影响你使用极坐标失效的原因之一,没有的话需要花钱开通。

你所指交钱去开通??是不是花钱在买一个有极坐标的程序,然后再把程序输入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指交钱去开通??是不是花钱在买一个有极坐标的程序,然后再把程序输入机床??

不是一个程序,本事机床有这个功能只不过没有开通,有些机床极坐标功能不属于标配,需要付费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