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刀什么会裂开?

楼主(2008-08-28):
我用的是火焊用铜
我焊的是YT15/YG813两种.
焊完了总是有裂缝,
请高手出招??
谢谢!!

网友:
可能是焊接后的保温没做好。
你能将你的全过程描述一下吗?

网友:
一是焊接过程的加热;二是焊后的保温。

网友:
铜焊所需温度较高,

网友:
用低温焊丝,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是焊接过程的加热;二是焊后的保温。”
这两步没有问题,看看你的衔接部分,是不是直接就进的保温箱,要是环境温度和焊接时温度相差很大的话,你焊完到保温的时间就可能是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