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es 格式的模型是否能转换为实体?

楼主(2008-08-28):
一个部件是客户用UG画的转为iGS格式, 在装配的时候发现这个模型有点问题,可是不能修改,而且二维图也不对显示为曲面不是实体,那位高手知道怎样将igs格式的模型转换为proe的实体模型,而且可以修改?

网友:
如果本身是实体,输出也是实体

网友:
其实确切说应是曲面转成实体而已。相应也许可以要补面罢了。就是说转成IGS时曲面有些问题,要进行修整。补成完整曲面后,合并曲面,转成实体就可以了。这是PRO/E曲面方面的操作了。
   做模具的这种操作还是比较多的,操作也有些麻烦,看破面的情况而定了。
   最好还是让客户转成实体。PRO/E现在也可以打开UG的文件了,但要同时装有UG。

楼主:
谢谢可是机子的配置不是很高,不能同时装两个三维软件。只有通过补面才可以吗?

网友:
因为现在看来客户转给你的是曲面而不是实体,并不代表就要补面。先试一下直接转成实体。转不成功就要补面了。可以用自动修复,现在软件版本高了,问题的解决也快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配置不高,跟装多少软件没关系。
跟同时运行多少软件有关
只要两个不同时使用就行了~~~
实体转igs时可以转成实体,也能转成曲面
最偷懒的方法就是请你的客户转成实体

楼主:
客户不愿意给我们转,他们就不太同意我们能够生成二维图,具体怎么转实体,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版本。野火的:把要生成的封闭的曲面全部选取后,在编辑那里有个”实体化“就行了。若不成功,就说明曲面接合处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野火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