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不锈钢线材如何进行抛光,请高人指教

楼主(2008-08-28):
大家好,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抛光的问题。
材料选用的是不锈钢线材,大概在8mm粗左右,现在客户要求抛光可以达到镜面的效果,但是我厂的抛光机怎么抛都不行,不知道是这种手工抛光机不好,还是选用的抛光轮不好?
另外是否可以采用无心磨床进行批量生产呢?
另外市面上全自动的抛光机是否能达到如上效果呢?

请高手指教,小弟在线等。

网友:
根据我们的经验,镜面的最后工序需要羊毛轮和研磨胶配合使用的。

网友:
俺们的经验,丢给化抛厂
池子里面一泡,出来亮的你满足

网友:
用无心磨床装日本UB砂轮,抛光后光洁度能稳定在RA0.05以下

网友:
有个建议
这类帖子有一些
整理到一个帖子里
答案都是差不多的,以后就不用跟帖了

楼主:
请问三楼的高人 无心磨床最大的加工长度在多少?
另外问一楼的高人,羊毛轮 是否可以用在自动抛光机上,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三楼的高人 无心磨床最大的加工长度在多少?
另外问一楼的高人,羊毛轮 是否可以用在自动抛光机上,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羊毛轮可以用在自动抛光机上的。

网友:
我单位买的是光阳圆(冷拨),外圆比较光洁,但没镜面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想镜面效果
只有用老马说的机械方法,但有些材料抛不到那么亮,还有些材料不能抛,如钢丝绳
和我说 的化学方法
不锈钢线买回来就很光洁了

网友:
台湾键和的无心磨床用自动滚轮送料装置最长可以研磨12米*120MM的实心棒,另外LZ的工件不长于1M的话,圆度也OK的话,用滚光机可以挤到光洁度RA0.03左右,8MM的工件速度大约能到8米/分钟

网友:
10楼的有依据,还是化学的处理方法省事。

网友:
羊毛轮配合抛光膏使用应该是效果最好的,任何方法都不及。不同材料可以选用不同的抛光膏

网友:
告诉你一个最直接的方法,让供货商直接给你加工出来这样的产品,只是加点钱而已,就像一般的镜面201与拉丝板一样,每平方加了15元.

网友(2008-12-24):
有线材专用的抛光机

网友(2010-05-23):
手工抛光用麻轮和布轮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