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图纸要转化为美国标准的机械图纸---求助

楼主(2008-08-28):
公司产品要在美国生产
现在我画的图纸要转化为美国标准的机械图纸........但是关于美国的制图标准我一点都不懂
老大们能不能帮帮忙啊?图纸转换有那些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资料看看啊?

网友:
ASME Y14.5M Dimensioning and Tolerancing美国机械制图尺寸与公差国家标准

网友:
中国制图与美国制图标准中视角不一样,左视图放在左边,右视图在右边。

网友:
中国的使用第一角画法,美国的使用第三角画法

网友(2008-11-0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7768&extra=page%3D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710&extra=page%3D1
相关资料参考上面两帖子,
根据ASME Y14.5M-1994 (Geometric Dimension and Tolerance)规范, 对零部件加工装夹和测量的基准(Datum)在图中都会有明确详细的定义,这样供应商在加工,检测时基准的建立都是一致,并且应该是和零部件最终的使用相符合的,这样在生产,检测和装配使用的整个过程中基本不会产生违背设计者设计意图的偏差.  此标准主要是针对有较高形位公差要求的零部件,并且做到了尽可能地明确定义涉及到生产,测量和装配的每个要素,而不是象国标那样含糊其词
举个例子,一两级的阶梯轴,国内默认是不用标两圆柱间的同心度的,除非对同心度要求比较高,一般大家会默认采用(自己熟悉的,可能会用到的)某种车床能达到的经济精度. 而在ASME 14.5里面明确要求一定要在图纸中标注的....
当然这和各国国情有关,国内一般和加工者很熟悉,大部分是自己公司加工,这样对各种床子能达到的经济精度都比较清楚,而老美可能会把图纸委托给可能的任何一位供应商,因此有必要详细明确的定义图纸规范,以免出问题了打官司.

网友(2011-12-10):
我这里也要转化一张弹簧的图纸,有没有美国人设计的图纸来参考一下?

网友(2019-07-19):
我要转换钣金图纸,有没有美国人设计的图纸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