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间的电击伤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8):
两个金属相互接触,假设是两个圆柱面,如果接触不实,通电后,60A的电流,间隙间是否存在电击伤?金属间电击伤是否有规律可循,比如说同等条件下,XX金属和XX金属间电击伤的概率很大?

网友:
就是接触实了其接触表面积不足也一样形成烧结,如没有接触只要能击穿两金属间的空气也能形成拉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触不足也会烧伤,接触面积有规定么?还有材料?

网友:
当然有规定,在电工手册里有经验公式,多大电流用多大面积。。。

另外……这个电击伤是个什么概念?是指电极间的电弧击伤么?要是这个击伤的话与很多因素有关系,距离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然后是接触面是否光滑,“尖角放电”应该是有这么个概念……还有初中物理时的静电试验就是用两个小球积累足够的电动势放电演示。。和中间的介质也有关系,好像叫介电常数什么的??

我们这厂子的客户对这个比较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探伤机用,六十安培,两个铜触头夹住一个金属棒(滚子),接触面积为直径约为10毫米的圆,表面打磨了,但感觉还是接触不实,用纸放在中间,一部分压痕深,一部分浅,但都接触上了,接触面导角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