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下的宇龙软件用不了啊

楼主(2008-08-28):
真是无比郁闷啊 !!!!!

网友:
刚下载的宇龙仿真软件不能用的原因,(1)电脑里装了卡巴或是瑞星等杀毒软件,这些杀毒软件把启动程序删除了,下载后安装提示出错.或者是装上不能用.(2)安装中途出现了"学生机,"教师机"两个供选择的,一定要选"教师机,点确定,安装完毕.(3)启动时,先启动加密狗(安装成功后点开始,程序,宇龙防真软件下图标是一个电话,双击小电话,启动了加密狗,然后再双击宇龙仿真器,仿真器已经启动就可以选择系统练习了.

网友(2008-11-18):
我是安装了94%,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