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聚甲醛)和灰色塑料(聚氯乙烯)那种好?

楼主(2008-08-28):
用POM(聚甲醛)加工一件20×45×200的板件,结果发现板材面呈弧形,弧形高有2mm,用灰色塑料板加工就不会这样,不是说POM硬度比其它塑料要高吗?而且价格也比灰色塑料贵,为何会有此现象?期待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与我分享。

网友:
首先你要清楚你那个板材的用途,使用环境,才能确定用什么原料最合适,比如要考虑拉伸强度,弯曲强度,耐摩擦性,绝缘性,使用的环境温度,湿度,有没有抗酸抗碱要求。颜色的退化,老化寿命等等。
    基本上所有热塑性塑料成型后都有不同的收缩性,产品越厚收缩越大,方形比圆形大,20MM算很厚的了,换句话说,板材的变形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可以在生产工艺上采取措施得到改善,比如增加成型压力和时间,温度适当降低等。你说的灰色塑料不会变形是不可能的,只是你的肉眼感觉比POM要好一点而已。
   如果你方便说是用在什么地方,有那些要求的话,我看能不能帮你选一下什么材料合适。
  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们斧正。

楼主:
这块板材只是工件出槽的围板,什么拉伸强度,弯曲强度,耐摩擦性,绝缘性可以不用考虑,大块POM板回来时是平整的,按尺寸加工(刨)完后就出现上述现象,是加工方法不对吗?

网友:
刨加工平面时,上下两面的刨削量是否接近相等?

楼主:
如果不相等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猜测的:刨平面后,平面会有所伸长。还请楼主验证一下是否如此。

网友:
内部应力的影响,20×45×200不算太大,正如4楼所说,要保证两面加工量均匀,切不要一次加工完成,加工方法得当按你的尺寸保证0.5mm以内变形没问题。

网友:
我们也试过用POM加工一块圆弧块,加工回来不久就变弯了!我当时也很郁闷,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2008-10-13):
回复 网友A:

情来兄真是专业呀

不过绿萝这个显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网友(2008-11-12):
可能两点原因

如果你是用pom型材加工的话,两点:
1,型材不好,在成型过程中,残留应力
2,加工控制,塑料类的东西机械加工,注意对称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