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线材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8-08-28):
各位,小弟为了提高工艺水平和成品的美观度,想请问一下,如若两根8MM粗的长度为500mm左右的201不锈钢线材进行垂直的焊接,要求是能达到无缝的效果,该采用什么样的焊接设备与焊接工艺。一般情况下,是属于T字型的焊接样式。如若需要填充焊接材料,是否在焊接完之后还需要进行人工的打磨呢?

网友:
这种连接最好用电阻对接焊,焊接过程中采取保护措施,效果应不错 。

楼主:
请问电阻对接焊 需要用到什么设备呢?

网友:
当然是电阻焊焊机。有好多类型的电阻焊机,有:点焊机、凸焊机、缝焊机、对焊机等。你的产品如果采用电阻焊机的话,应采用对焊机。至于用什么型号,多大规格,可和焊机制造厂联系。请他们帮助研究一下工艺,可能收获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