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行圆周阵列---请教

楼主(2008-08-28):
无法进行圆周阵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指教,呵呵,谢谢阿,

网友:
用实体阵列

网友:
qinshiyun,你好:
我看了你做的零件,不知是干什么的,里面存在多个实体,这就导致阵列出现错误。
会出现悬空的实体,猜测你的思路,我大体又做了一个,看看对不对。
我使用08做的,不知你能否打开。
其中第一次阵列特征
第二次阵列实体

楼主:
非常感谢机械鼠!这个是一个示意图,中间的大圆筒面有漆粉往 下走,为了不污染环境,准备用水除尘,即大筒里面的粉尘吹到水里面,为了彻底的除尘,旁侧开了六个小筒 里面为螺旋板使溅起来的 水花尽量吸收漆粉。这个图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
  我用的ds是07的,暂时不能打开,不过还是明白了不能悬空,尽快找到08版的打开看看!
  非常感谢!
  呵呵

网友:
qinshiyun,你好:
看来你做的不是一个零件,为什么不做装配体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要做个示意图让领导看看可行不,然后再做具体的零件图,当时觉得就几个小零件,做个零件图会比较省劲点,呵呵!所以就作成这个零件图了!呵呵,谢谢啊

楼主:
此问题已经由机械鼠解决了!非常感谢机械鼠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