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机床结构具体可分为多少种结构?

楼主(2008-08-28):
五轴机床结构具体可分为多少种结构?谢谢!

网友(2010-08-14):
这个为什么一直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我一直都在等这个回答啊,怎么,没人呢.

网友:
一般分两种:一种是五轴头,一种是摇篮式

网友A(2011-06-27):
常用的五轴是三个直线轴加两个旋转轴,按两个旋转轴的分布形式一般有三类:双旋转铣头,双旋转工作台和一个旋转在铣头一个旋转在工作台。就知道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五轴是三个直线轴加两个旋转轴,按两个旋转轴的分布形式一般有三类:双旋转铣头,双旋转工作台和一个 ...

网友:
好像有7.8种吧,我看过日本的一篇文章,专门讲五轴的,时间太久记不住了

网友(2011-08-05):
五轴的太复杂来了,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五轴机床就多了,双摆头和双轴转台是其中的两种
还有
1、立加主轴箱上加摆头,工作台上用转台
2、卧加上主轴上加旋转头

您想想,只是xyz加abc就可以做多少种组合。

网友:
五轴联动机床
  五轴联动机床的优点

在传统的模具加工中,一般用立式加工中心来完成工件的铣削加工。随着模具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立式加工中心本身的一些弱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现代模具加工普遍使用球头铣刀来加工,球头铣刀在模具加工中带来好处非常明显,但是如果用立式加工中心的话,其底面的线速度为零,这样底面的光洁度就很差,如果使用四、五轴联动机床加工技术加工模具,可以克服上述不足。

由于使用五轴联动机床,使得工件的装夹变得容易(图1)。加工时无需特殊夹具,降低了夹具的成本,避免了多次装夹,提高模具加工精度。采用五轴技术加工模具可以减少夹具的使用数量。另外,由于五轴联动机床可在加工中省去许多特殊刀具,所以降低了刀具成本。五轴联动机床在加工中能增加刀具的有效切削刃长度,减小切削力(图2),提高刀具使用寿命,降低成本。
采用五轴联动机床加工模具可以很快的完成模具加工,交货快,更好的保证模具的加工质量,使模具加工变得更加容易,并且使模具修改变得容易。
五轴机床的种类

图3 摇篮式

图4 立式

图5 卧式

图6 NC工作台 NC分度头

图7 NC工作台 90°B轴

图8 NC工作台 45°B轴

图9 NC工作台 A轴

图10 二轴NC 主轴
五轴联动机床有立式(图4)、卧式(图5)和摇篮式(图3)二轴NC工作台,NC工作台 NC分度头(图6),NC工作台 90°B轴 (图7),NC工作台 45°B轴(图8),NC工作台 A轴(图9),二轴NC 主轴(图10)等类型。
上述六大类共7种五轴联动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无法说哪一种形式更好,只能说你的产品适合哪种类型的五轴加工。
五轴机床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采用直线电机驱动技术(图11、12)。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直线电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直线电机刚开发出来易受干扰和产热量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直线电机的定位技术,既在高速移动中快速停止,也有部分机床厂家采用阻尼技术给予解决。

图11 直线电机驱动

图12 直线电机驱动示意图
直线电机的优点是直线驱动、无传动链、无磨损、无反向间隙,所以能达到最佳的定位精度。直线电机具有较高的动态性,加速度可超过2g。采用直线电机驱动还具有可靠性高、免维护等特点。

其次是采用双驱动技术(图13)。对于较宽工作台或龙门架型式,如果采用中间驱动,实际无法保证驱动力在中心,容易造成倾斜,使得动态性能较差。使用双驱动,双光栅尺,一个驱动模块,就能使动态性能非常完美。一个驱动指令,双驱同时工作,光栅尺来检测两点是否平衡,如果不平衡则通过不同指令使其达到平衡。
当然,五轴联动机床技术的发展还远远不止这些,许多技术在德马吉的机床产品中都将会体现出来。

网友:
目前,车、铣机床均可实现五轴联动,车床最早的五轴联动是在原X/Z轴的基础上增加C轴(主轴伺服旋转),再复杂一些,如果加上动力刀具和一个Y轴及摆动轴B轴,就成五轴联动机床,但应用很少;
一般的立加和龙门已经具备X/Y/Z三个联动轴,如果再加一个两轴数控的回转台-A轴和B轴,也能成为一台五轴联动机床,有一定的应用;
卧加一般都具备X/Y/Z/B四个数控轴,大型卧加也许还配有W轴,也形成五个数控轴,但五轴联动的应用也比较少。
现在新的发展是万能头,由回转轴C轴(相对于立加卧加等)和摆动轴B轴组成两个数控轴,一般C轴的回转角度是±190度,B轴的摆动角度是+90度--140度,国外已经有专门生产厂家,国内几家大的机床厂如济南二、北一、武重等已试制成功,这种万能头应用可应用于车床、立加、卧加、龙门,形成五轴联动的加工。
今年北京机床展上,看到奥地利展出一台车削中心,带万能头和刀库,很酷可惜不让照相,我只照了机床参数回来。武重也展了一台带万能头和Y轴的数控车,没有刀库,还不是很完善。但窃以为这是未来车床的发展趋势。
龙门、立加、卧加带万能头的机床就更多了,不一一详述。
未来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车铣复合,尤其在龙门上结合立车和龙门加工中心,具备车铣复合功能的机床,前景大好。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PP!

网友(2011-11-13):
一台机床有x,y,z多加个180旋转工作台,主轴以xy方向自动运行

网友:
若按两旋转轴的运动位置结构来划分,常见五轴机床的布局类型可分为Table-Table、Head-Head、Table-Head三种类型。
    1)Table-Table:此类型机床的两个旋转轴均分布在工作台上;工件加工时旋转轴随工作台旋转,加工时必须考虑装夹承重,可加工的工件尺寸比较小。最典型的是HERMLE公司的C30、C40机床; DMG的DMU50机床;MORI SEIKI的NMV5000 DCG机床;长征机床的AVC1200/2机床。

网友:
2)Head-Head:此类机床的两个旋转轴均在主轴上。多数龙门机床的五轴均为该结构,优点是机床可加工的工件尺寸比较大。最典型的是ZIMMERMANN的FZ33、FZ37机床及长征的GMC2000H/2、GMC2500H/2机床。

网友:
3)Table-Head:此类机床的两个旋转轴分别处于主轴和工作台上,工作台可以旋转,可装夹尺寸较大的工件;主轴可摆动,改变刀轴方向灵活。如DMG的DMF、DMUP/FD机床;长征机床的LVC600、900机床;

网友(2011-12-20):
zga3318060 图文并茂 讲的真好

网友:
不错的阐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