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W的特征复制时所提示的问题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08-08-28):
在使用SW的特征复制的时候  选择命令“编辑--复制 然后粘贴”
现在有2个问题
1、为什么有的特征无法复制  提示“此项目无法复制到剪贴板上”
2、特征复制后的外部约束无法实现,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按照我的意思去放在某一个地方   提示如图
    点击删除后特征随机    点击悬空后特征草图有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  希望能有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你在前面步骤中产生了悬空特征或实体,导致后面复制错误

楼主:
产生的肯定是实体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要实体合并?

楼主:
论坛里面的兄弟们就没有人搞过这个的

大家多帮帮忙啊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操作存在合理性问题。试想,这个拉伸切除特征依赖于一个草图圆,而这个草图又依赖已存在的实体。执行“复制”时,它要复制到哪一步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试试另一种方法,用宏录制一个特征制作,然后就可以重复使用了。我记得SW自带的帮助里就有相关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