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见过这个东西

楼主(2008-08-28):
我需要找这个东西,这个是作为清洁被测量零件上面的脏东西的,有点像橡皮泥,但是比较粘,不会便干,一般直接粘在测量仪器边上,用起来随时取用。我在老外的说明书上见过这个图片,网上查过也找不到能买到的地方,请问哪位高人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能否在国内买到类似的东西!

网友:
见过橡皮泥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在买三坐标的时候附件里有这个东西的 是清洁传感器用的,那儿买就不知道了,楼主去淘宝上搜索下吧

楼主:
搜索过!但是不知道确切的名字搜索不到!这个东西我到处查找不到啊!所以看看论坛里面有没有高人知道这个!
这个难道在国内没有这个吗?有点像吃过的口香糖那样粘,清洁测头或者被测物的!国内也买不到这个,很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  可塑橡皮?
http://auction1.paipai.com/searc ... 60362F14B-5B4F.html
这个?

网友A:
类似腻子把...我这公司用显微镜.需要用显微镜照相时候用这种东西把零件固定好.然后调整下照相.别的真不知道了,我估计你这个也是这么用地.很贵.个人公司不建议买

网友:
直接用橡皮泥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非买这个东西。我们公司就是用橡皮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腻子把...我这公司用显微镜.需要用显微镜照相时候用这种东西把零件固定好.然后调整下照相.别的真不知道了,我估计你这个也是这么用地.很贵.个人公司不建议买

用途不一样的。
你说的那个固定,随便什么橡皮泥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清洁用,吸附作用。

网友:
呵呵,找我们买好了
Renishaw Sensor(Tp20、TP200、QC10 Sensor、Paa1...)专用的
价格每片150元未税(暴利,哈哈),买多额外优惠

网友:
我们福宫就有啊,送你没问题

网友:
你找他就可以了,含税150RMB.是雷尼绍的代理商.

楼主:
呵呵!
暴利啊!
有谁需要!
我现在找到了!
可以找我!
含税单价100元!

网友:
可以到汽车美容店看看,他们用在汽车打蜡前擦汽车油漆的漆面。

网友(2008-12-18):
这个就是Renishaw专用的传感器清洁橡胶。。。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东东,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回看见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