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安装了MASTERCAM X2打不开,出现“没有发现SIM”

楼主(2008-08-28):
安装了MASTERCAM X2打不开,出现“没有发现SIM”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教,谢谢!

网友:
如果您在启动MASTERCAM.X时提示 “No SIM found” 或 “没有SIM发现” 而进不了系统,那么请您打开安装目录下的“NHaspX.exe”(比如:C:\Mcamx\NHaspX.exe),在弹出的窗口里的 "SIM type:" 项后面选中 "HASP" 然后按 "OK" 退出即可!

网友(2009-05-21):
破解不成功  选中 "HASP" 然后按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