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运行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08-08-28):
数控机床运行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一.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
操作人员不仅要有资格证,在上岗操作前还需接受对该机床进行专题的操作培训, 操作人员要学习该机床的使用说明书,熟悉机床结构、性能、特点,弄清和掌握操作面板的功能和作用,严禁盲目操作和误操作。
(2)
操作人员要做好每天的日保养工作。在加工中要密切注意机床的状态。注意数控机床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所需压缩空气的压力是否正常,是否清洁;各部位的润滑装置是否良好,是否清洁等。
(3)

在加工工件前应首先要查看“交班记录本”和“故障记录本”,要了解清楚该工件目前的情况(已加工完成到哪一步骤以及所使用的程序段,刀具,刀补等情况)和该机床目前的情况(正常,不正常[报警及故障])。不要不清楚情况去操作,会造成机床损坏和工件的质量事故。
(4)

在加工工件前须先对各座标进行检测,复查程序,刀具及刀补。在加工程序模拟试验正常后,再进行工件的加工。
(5)

操作人员在机床回到“机床参考点”、“工件零点”操作前,必须确定各座标轴的运动方向无障碍物,方可操作,以免碰撞。这类事故不注意就会发生。
(6)
操作人员不应随意调正数控机床上的各种油压表、气压表、润滑压力表等的参数以及打开电箱私自动作电气装置。应叫维修人员来处理机床故障,各负其责。
(7)
数控机床的各类参数和基本设定程序(比如:附件更换程序等)的安全储存直接影响正常工作和性能发挥,操作人员不得随意修改。如操作不当造成故障或事故时,应首先保持机床原状,同时及时向维修人员说明情况以便寻找故障线索,进行处理。
(8)

对于新加工的工件,采用新程序,特别是大型数控机床加工重大型工件,价格昂贵。工艺人员应积极配合,与操作人员一起完成好加工任务。对于成熟的加工程序,操作人员不应随意修改程序。如果真需要修改程序,应提请工艺人员修改,再验证程序的正确性。对于小的机床的一般加工程序的修改,至少需要一人修改,另一人复核,以免出错。
(9)

当机床发生报警及故障时,应首先看报警表,了解报警及故障的原因和提示的处理办法。一般说来由于操作或程序方面引起的报警可以通过“确认”或“复位”等方式来消除,再通过正确的操作步骤和程序来继续。其它有关数控、机电等引起的报警及故障(包括无报警的故障)应立即叫维修人员到场,并配合维修人员一起解决报警及故障,使机床处于正常状态。

二.数控机床安全生产要求:
1)严禁去掉或挪动数控机床上的维护标记及警告标记,严禁拆掉安全保护的装置,比如:安全开关、安全锁、安全护罩等。
2)不得随意拆卸回转工作台,严禁用手动换刀方法互换刀库中刀具的位置。
3)加工前应仔细核对工件坐标系原点以及加工轨迹是否与夹具、工件、机床相干涉,新程序需经校核后方能执行。
4)床身上不能摆放杂物,机床周围应保持清洁。
5)维修、维护数控机床时,严禁开动机床。发生故障后,要明确故障原因并排除机床故障,然后再重新起动机床。

(6)
工件及夹具要固定牢靠,每次吃刀量不应过大。
7)加工过程中应注意数控机床的显示状态,对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尤其应注意报警、急停超程等安全操作。需要清理机床前,先将各坐标轴停在中间位置,按照要求依序关闭电源,再清扫机床。

(8)
人的安全永远是第一的。应注意操作人员的自身保护,操作数控机床时禁止带手套操作,有必要时要带防护眼睛等。
厂里来了许多新的操作工,要操作数控机床,往往由于不熟悉机床或者违反操作规定,会造成数控机床损坏或人身事故。根据我厂的情况,特写上“数控机床运行使用中的注意事项”,供参考。

网友(2008-12-12):
标题

比较精辟的操作规程

网友:
比较实际的

网友(2009-02-10):
还可以 但最好系统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