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机床发生碰撞?

楼主(2008-08-28):
数控机床在加工过程中,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在编程和操作时,一定要避免使机床发生碰撞。因为数控机床的价格非常昂贵,少则几十万,多则几千万,维修难度大且费用高。但是,碰撞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是能避免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利用计算机仿真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数控加工教学的不断扩大,数控加工仿真系统越来越多,其功能日趋完善。因此可用于初步检查程序,观察刀具的运动,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发生碰撞。
2)利用机床自带的模拟显示功能
一般较为先进的数控机床都具有图像显示功能。当输入程序后,可以调用图像模拟显示功能,详细地观察刀具的运动轨迹,以便检查刀具与工件或夹具是否有可能发生碰撞。
3)利用机床空运行功能
利用机床空运行功能可以检查刀具轨迹是否正确。当程序输入机床后,可以装上刀具或工件。然后按下空运行按钮,此时主轴不转,工作台按程序轨迹自动运行,此时便可以发现刀具
是否有可能与工件或夹具发生碰撞。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保证装有工件时,不能装刀具;装刀具时,就不能装工件,否则会发生碰撞。
4)利用机床的锁定功能
一般的机床都具有锁定功能。当输入程序后,锁定Z轴,可通过Z轴的坐标值判断是否会发生碰撞。
5)坐标值、刀补的设置必须正确
在启动机床时,一定要设置机床参考点。机床工作坐标系应与编程时保持一致,尤其要Z轴方向,如果出错,刀具与工件相碰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此外,刀具长度的补偿的设置必须正确,否则,要么是空运行,要么发生碰撞。(摘录)

网友:
做事的时候细心些就可以减少很多这种事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