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板打孔,工艺和刀具---请教

楼主(2008-08-28):
请教大家:

我这现在有一块圆板,厚1.5毫米,直径是280.要在上面打14圈2000个孔。要求孔深1.2毫米,角度是60度。而且在孔尖的下面还有一个透孔直径是0.17毫米(暂不考虑此工序)。

请大家介绍一下用什么样的刀具,什么样的工艺。

网友:
刀具:没有60度的钻头,需要定制,或者用60度的中心钻改造一下啊,工艺:数控加工中心.

楼主:
刀具当然的定制特殊的刀,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刀具的材料及其角度。或者是加工的主参数。板的材料是鉻合金的。现在用的机床是汉川714D数控立式加工中心。

楼主:
大家快发表意见呀!一点点也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材料是什么?20丝左右的孔,如果不是金属的话,肯定是电路板专用机加工最快。而且定位精度很高

网友(2008-11-01):
不难!!!呵呵!先用合金内砖头专!!!!在加工中心上!!用金刚石的刀!不过要制作.带尖的!在加工中心上设高速!快进给,加油性冷却!!!就OK!!!!哦对了底下要殿上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