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调节---请教

楼主(2008-08-28):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如附图所示,当我想汽缸向右方向移动的速度快一点,我应该怎么样调节节流阀呢,是把左边的节流阀开大,还是将右边的节流阀开大呢

网友:
这问题你在最近已经发过一贴了,就发在你原贴后就OK,你现在的图纸无法看清楚。

网友:
要看你的节流阀是怎样的!是单向还是双向!是进气节流还是排气节流,弄清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