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线径如何选?---请教

楼主(2008-08-28):
我看到公司里的密封圈线径五花八门的,细细粗粗的都有,各种场合都有使用,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地方选粗一点的,有的地方又用很细的, 比如说轴承吧还可以用承载来衡量,但密封圈是用什么来衡量该用多粗的呢.  望各位指教!

网友:
关于密封方面选择O型圈的规则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分类
在各种不同场合,不同使用环境会有所不同。
比如耐压力范围,封堵结构都会不同

网友:
楼上说的对,设计手册上很多

网友:
如果是静密封,可用线径小点的。有相对运动,线径不宜太小。如果对机件磨损有补偿的考虑,线径也不宜过小。另外与什么材料配合密封也会影响到线径的选用。在适用的前提下,尽可能用小线径。一方面经济,省材料,另方面机构不会过于庞大,这里省点那里省点,价格上就有优势了。

网友(2009-07-06):
这个要根据最新的GB3452.1-92选择,当地企业也该有相应的企业标准的。
要根据装配后的尺寸以及安装部位尺寸来计算,另外要将收缩量计算进去。

网友:
密封圈线径到底和什么有关,明白人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