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引线整形机构

楼主(2008-08-29):
大狭们,求教。
正在做电容引线自动点焊机。电容卷芯成型后有引线弯曲和不直的现象,如下图。图中引线线径0.6mm,长度35mm,材质为铜线。在焊接前需要对不直的引线(主要对长的那根引线)整形成直线或接近直线,整形速度为1.5到2颗/秒。看各位大狭有何好的方案,多指教。多谢!

网友:
先调直再切断

网友:
我见到过类似产品的理脚过程,大多是分两步,在两个工位完成,一个工位通过拨针或夹板先整理在两针脚所在平面内的变形,下一个工位对垂直面内的变形进行整理,这样实现起来较简单。

网友:
速度的要求很高啊。
肯定是要分多个工位整脚的。这个行业的机器很成熟了的。

楼主:
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机器,正在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有这样校正的了,特别适合电容器自动化装配上,你按照三楼说的做就是了,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害虫网友提供的参考资料。我目前的设计是用一个工位实现X、Y方向的整形,而不用两个工位,因为这台机器不考虑用分度盘,而直接是两路供料,直接焊接。

网友:
一个工位也能实现,就是机构稍微复杂点。

网友B:
此种结构大概能满足楼的要求了,这是日本铝电解电容设备上用于整形测试的结构示意图,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种结构大概能满足楼的要求了,这是日本铝电解电容设备上用于整形测试的结构示意图,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skudy,但我打不开你的图,能否发jpg或CAD格式文件到:summerzhong@sohu.com
谢谢!

网友(2008-11-08):
回复 网友B:

请教云峰好友,你的附件矫直原理是怎样的,线是从两个R1沟槽里通过时通过上面的压块压直的吗?

网友:
还没看,先研究下再来讨论

楼主:
欢迎指导,多多指教。!!

网友:
关注中,我以后也用的着

网友(2009-02-04):
回复 网友B:

老兄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呀,怎么不能打开,能否转为CAD挡发一份上来看看

网友(2010-07-29):
楼主现在用什么方式整形的呀

网友:
为什么不在焊接前整形再做夹具定位焊接

网友:
好家伙哦,下来看下、、、、、

网友:
it is solidworks file,couldn't opened

网友:
打不开呀,难道不能用STP吗?

网友(2012-03-17):
这个不难吧,10好的方案容易卡

网友:
目前常见的如3楼所说  !!

网友:
两个V块对压好像有问题吧   当偏差角度大点的时候估计会卡住

网友(2012-11-05):
我觉得挺好,就怕电容插下时出问题

网友:
我把高手的图贴上来

网友(2019-07-17):
现在正在找这种结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