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铝板表面氧化处理

楼主(2008-08-29):
我公司自己制作了一种穿孔折弯铝板,要求表面阳极氧化处理25缪米以上,可是就是达不到我们所期望的要求,表面无光泽,而且摸起来还不是很平滑,比起国外进口的真的想差不少,请问这与铝板的牌号有关吗?还是与氧化处理的工艺有关,,如果与工艺有关,那哪一部工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公司采用的是牌号5454铝板!!!

          还有就是问一下宁波地区有没有好点的氧化处理厂。

网友:
只要是氧化铝板,都可以做
应该与你的配方有问题
在广东这边呢
把你说的这种氧化叫镜面光亮的阳极氧化
其中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化抛
慢点找氧化厂,或者找个愿意研究的氧化厂,关键在氧化厂师傅手上
拿出黄页来吧

楼主:
谢谢师傅,还想问一下这个与一些氧化设备有关吗??广东那边的比较好吗!!!我们公司采用的是拉丝铝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设备无关
与药水和人有很重大的关系
这个就不知道哪里好了
但是你那边也一定有做的出来的

网友:
你说的是要镜面??

楼主:
也不是非要镜面,就是氧化膜达到25缪米以上,表面还要有一点光泽,有一的亮度,我们宁波许多氧化厂要么达不到厚度,要么达不到那种光泽度,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有一定的光泽度!!!

楼主:
假如我是氧化厂,我要达到这种要求,上面的大侠,你说要注意配方和操作人员,那请问主要要注意什么呢,能不能给点相关方面的资料,公司很需要近期就解决,因为关系到一单很大的单子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把你说的这种氧化叫镜面光亮的阳极氧化
其中一个重要工序就是化抛
我同意这个说法!
你这个25有点厚!算是硬氧!主要看你的化学抛光!和药水问题!还有就是师付的技术!!哈哈!!!

楼主:
请问微弧氧化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微弧氧化和表面阳极氧化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