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引线整形机构

楼主(2008-08-29):
大狭们,求教。
正在做电容引线自动点焊机。电容卷芯成型后有引线弯曲和不直的现象,如下图。图中引线线径0.6mm,长度35mm,材质为铜线。在焊接前需要对不直的引线(主要对长的那根引线)整形成直线或接近直线,整形速度为1.5到2颗/秒。看各位大狭有何好的方案,多指教。多谢!

网友(2008-12-11):
办法是有,不过就怕你的脚变形太严重,前端做个导向件,后端是一两个转动的空心轴,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先用导向部分将脚导进旋转的空心轴里就可以了,不知明不明白

网友:
关于电容整形机市面上有不少的

网友(2009-07-18):
电容器厂商都有这种整型机构

网友:
利用治具將電容cp線導正!

网友(2009-09-12):
我有办法,采用疏理方式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2010-03-11):
含浸前使用治具矫正。

网友(2010-07-29):
楼主现在是怎么处理的呀,分享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烦请老兄能说的更明白些吗

网友(2010-09-02):
可以去参考下编带机的整脚机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请教一下怎样将电容器导针导直,需要几个工步,给一点建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序不一定,要看看CP線整直的難易,一般做法如下
1.用一V型工件將靠近CP熔接頭部分的CP線微微撐開.
2.用雙V工件夾爪將CP線從熔接頭處閉合向下拉直,(雙V之間的pitch=cp線pitch)
以上要注意到不能因為整直而傷到cp線
2.為必要程序,1.則設計者要自行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就是比较容易伤到CP线,比较难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要先確認cp線受傷是原本就有還是機械弄傷!!

編帶機的成型模也是要求不能傷到cp線,重點在於機件的打光及動作能達能工作目的就好,也就是行程不要過當,只要能拉直cp線就好

,若客戶的cp線歪的太離譜則要分段拉直,不要一次拉直,但是一般我們皆告知客戶是材料問題,若要達成要求成本增加,售價亦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2018-08-02):
过就怕你的脚变形太严重,前

网友(2018-11-12):
有没有图片发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