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缸液压剪板机 ---请教

楼主(2008-08-29):
看到一单缸液压剪板机(见附图),只使用一个油缸驱动上刀剪切,请问它靠什么机构保证剪切时的剪切角不变?谢谢!

网友:
我在飞友好!
.
我想应该采用增加“刀片导杆”与“导槽”的配合长度,
以增加防止刀片因“受力点的移动”,而产生的倾斜下行力。
.
syw  080830   05.45

网友A:
这肯定是只能剪薄板的机器,上面的刀座两端有导向。
我那台真空成型机上就有类似结构,用来剪塑料发泡材料。

网友:
我想用的是导向机构

网友:
导向机构,影响的只是导向配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只能剪薄板的机器,上面的刀座两端有导向。
。。。。。。。。。。。。。。

就是有“导向槽”,有的也称“滑槽”,“滑道”等等,
镶条材料有黄铜,有铸铁,也有滑轮结构,还有使用“导柱”形式。

网友:
图片不错,收藏了 ,以供以后参考!

网友:
结构图要是再多些,就好看了

网友(2008-12-28):
这种结构不好,但好多产品就是这样做的,附图是生产钢结构瓦楞板的专用设备,有的厂家就是单缸两边带滑道的,好一点的带平行结构,这种还是比较科学的.

网友:
应该是带滑槽的,剪板厚度就看缸的力量了,

网友(2009-09-09):
初来乍到,学习学习!

网友:
除带滑槽外,两侧加装齿轮齿条导向亦可偿试。

网友:
两侧利用导向控制应该是常用的办法。

网友:
应该是有压料油缸进行压紧防滑,在山东这里做打字冲孔剪切自动线的厂家比较多 大豆彩通这种措施。

网友(2010-03-27):
学习一下 各位专家

网友:
应该是带滑槽的,剪板厚度就看缸的力量了

网友:
滑槽在左右立柱上,上刀一定要有斜度。

网友:
半夜给儿子喂奶,顺便回个贴,这种单油缸结构剪刀两边要么有滑槽,要么有导向柱,但最好配备齿条或连杆同步压下机构,从结构上来分析,如果没有同步机构,刀架必然存在变形以克服剪切时的偏转力距,我们单位里切四毫米厚的切头剪就存在这个问题,切的时候刀梁剪切角都快变水平了,后来加了同步机构,总算好了一些

网友:
用导轨槽,材质:HT200,别个再用调整铁可以挤紧

网友:
我认为单缸比较合理,双缸的话还得有同步设计,再说剪板机就是压偏了也无所谓,

网友:
我想应该采用增加“刀片导杆”与“导槽”的配合长度,
" e1 k! Y, R6 L& ~* b以增加防止刀片因“受力点的移动”,而产生的倾斜下行力。

网友(2017-12-29):
下一张图是平行连杆机构,机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