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循环,蒸气在泵腔内形成气室---求助

楼主(2008-08-29):
公司的设备中,热水系统为立式叶片泵小循环,不加压,介质为热水,工作温度92-95度!温度控制已实现程控,但是在工作中发现有不出水的现象,经查证确定原因为蒸气在泵腔内形成气室,以至于不能形成局部真空1
问:1)这种现象怎么解决?
        2)有没有实现这样功能,不加压,避免这种现象的成品产品?
谢谢!

网友:
因为没有看到你的系统图,不太好说,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你现在的系统在泵处有吸空或类似吸空的问题,现在的系统,你没法解决,

你可以在上游再加一个泵,靠近热水源的位置,提高你现在泵前管路的压力,

还有,你可以在你现在的泵前作一个稳压箱,先分离一些蒸汽,形成泵前压力,再泵打水,类吸空就可以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