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扭矩经常有上下的偏差,有些甚至超过了要求上限---请教

楼主(2008-08-29):
各位,我们单位的螺栓扭矩经常有上下的偏差,有些甚至超过了螺栓的要求上限。
按说扭矩扳手经常校验,不存在刻度不准的情况,还有哪些情况可能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呢?

还有一种情况,紧一圈端盖时,分明已经用正确的扭矩紧过了,但校验时发现有些偏大,有些偏小,只能再次用扳手多紧几圈,才能基本都保证在中值。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其实如果你能提供更详细的参数,比如螺栓的型号等,可能更便于分析。

我个人估计可能有如下原因:
1,螺栓本身质量有问题;
2,操作定力矩扳手的方法不对,这个也是需要熟练的。
3,这个部件本身的装配结构是否有不可靠的地方。

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现象,是否可以用千分尺来解释一下?

我们测量用的普通千分尺,后面有一个棘轮。测量的时候,旋转棘轮到打滑,然后读数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就会发现,如果慢慢地拧到第一下棘轮打滑,读出的数,与多拧几圈读出的数,有时候会相差一个格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到底哪个读数是正确的呢?
一般来说,在千分尺校准过,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会以不再变化的数值为准。

你的这个问题,是否类似?

楼主:
版主这个想法很好,但我们也发现,第一次用检测扳子测量的话,有些螺栓是在合格区域范围内的,但第二次再测量的话,这个螺栓的扭矩值普遍都增加了,有些甚至超过了螺栓的允许上限.

举个例子,螺栓的允许上限是103,也许按千分尺的思路想一下,如果不停转动棘轮扳手,螺栓的扭矩值确实会存在一个上限,而且不再随着扳子的转动而变化.但这个值已经超过了允许的上限103.
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实际情况上发现了,所以可能这种想法也不太能适用在这种情况里.

不过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另外,我们同事在接受培训时,有的是说千万尺响一下即可,有的最多是响三下,没有说一直停到不动为止.哪种方式是通行并准确的呢?

网友:
有些现象确实难以理解,工具厂家是否可以回答呢? 建议你也可以问一下。

我亲手操作过的:效率的原因,好多年前,我们曾经用过定力矩的气动扳手。可是我们发现,有些看似安装好的部件,一天以后,有的螺栓(M10),居然断掉了。

我们费了好大劲也没搞明白具体原因,但是发现,基本都是力矩过大了。后来就只用这种扳手预紧,再用手动的紧一遍。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气动定力矩扳手的力矩控制精度,才知道,原来,力矩的精度与扳手的结构有很大关系。我们当年用的,就是精度比较低的类型。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在扳手本身或者操作方法上多考虑一些。

千分尺的事,我也听说过“三下”的说法。
其实最可靠的就是,你把千分尺校准一下,。比如,0-25 的,归零,看看旋转到什么手感,才是零值。或者用量块测试一下自己的手感,都可以。这才是最可靠的。
道理很简单:要想得到准确的数值,旋转螺杆时的力矩必须是一定的,过大过小都不行。棘轮结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恒定的扭矩。但是,很多时候,那个棘轮的力矩并不稳定,特别是国产的尺子,一把一个样。这时候,简单的说,3下,肯定是不可靠的。

我师傅教给我们的土办法是,根本不用棘轮,直接靠自己的手感。可见,几十年前,这种棘轮的效果就已经被发现是不可靠的了。

网友: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螺栓本身。

我们用定力矩扳手,其实最终应该是保证螺栓都被“预拉长”到一定状态。

据研究,由于螺栓的螺纹表面缺陷(包括粗糙度)等等综合原因,用相同的力矩拧紧螺栓,得到的“预拉长”量,非常不稳定,数值离散严重。

你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个实验,摸索一下有没有什么规律,确认一下,螺栓质量(不光只是螺栓本身的机械强度)对你们现在的数据到底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