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高度对电磁铁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8-08-29):
做项目时碰到一个困惑,我的客户在海拔2000~3000米,高度对电机有影响,那么对电磁铁的影响大么?对其他电器呢?

网友:
迷糊网友好!
.
地球的半径发生了变化,根据万有引力原理,电机(电磁铁)的质量(重量)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要有影响。
.
其它电器,原理类同。
.
syw  080830   06.40

网友:
元帅起得好早啊
1,质量是恒定的,低速状态下。
2,海拔高度对电机的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空气密度的变化而导致的问题。
楼主的问题主要考虑散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