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的安全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9):
车床加工工件,会有一个额定的最高转速,或者最大允许线速度。这个值和我们的工件最大直径,重量,是否液压卡盘有什么关系,有无计算或经验公式,请明白的大侠,讲解一下。

网友:
基础最高转速是根据主轴轴系来定的,也就是由轴承的最高转速决定的,在额定负荷内与工件最大直径、重量无直接关系。在机床主轴最高转速的基础上,再看液压卡盘的最高安全转速是多少。

网友:
我记得卡盘是有安全转速的,你要查一下说明书,原来买卡盘的时候见过
" C: s- R" F6 O9 T我手头正好没有,抱歉。否则我就给你查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