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简易测定方法---请教

楼主(2008-08-29):
公司原来购买的加工中心是连同刀具夹具一起,以交钥匙方式成交,只是对所加工的工件进行测定。现要购买光机,苦于寻找简单又有效的方法,不知哪位专家可提供宝贵意见,及需要用到何工具?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找一台普通数控机床精度检验单,可以看其检验方法,应该可以用千分表进行检测。

网友:
很简单用手轮就可以了啊,定位精度新机应该在0.002mm吧

网友:
这些都可以补的。一般不会有稳定

网友(2009-02-15):
不用测的,只要机床厂家给你能做的项目做出来就没问题了,如果做不出来就有问题了。国产的机器我不知道了 外商的机器信誉好。0 I/ }5 k$ c6 s% x
激光测距仪和布距规一般的公司是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