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贴图如何去除边框线

楼主(2008-08-29):
CAD中贴图如何去除边框线?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发个图上来,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边框?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那个是内嵌了一个图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内嵌了一个图片.能去掉边框吗?

网友:
可以把此图片所在图层颜色改成与底色相同,就看不到了。

网友(2009-07-13):
可以把此图片所在图层颜色改成与底色相同,就看不到了,另外这个也打印不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