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W象一次长征!求助

楼主(2008-08-29):
Solidworks.2006简体中文版安装问题
新做的系统,安装Solidworks.2006简体中文版之后,运行破解补丁Patch成功,启动sw软件之后就会出现以下照片所示的配置界面,配置界面配置次数达二十来次,时间长的十几分钟。
配置好之后,软件运行,但在使用操作时仍旧会出现上述情况,SW05版本 SW06版本 SW07版本都安装试过了,出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从安装的不同版本出现的现象来看,可能是系统问题,改天再换个操作系统试试吧

网友:
楼主可以求助,但是比做长征不好,真的不好

网友:
估计没完全安装成功。是不是安装提示重启后,马上进行破解了?
重启后还要等一下,它还会安装不少东东,看你选的是哪一项了。

楼主:
典型安装之后无重新启动提示,回亮剑,形容长征是因为我装了第七遍,好累啊

网友:
我给你个2007破解版

我的QQ是390998493。加我好友时请写明身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多大容量。

网友:
07版完版的大概是3.4G
电脑要求很高

楼主:
重新做系统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多大容量。

1.5G吧,没有别的插件,只是cad还有edrawing.没有cam和动画的插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典型安装之后无重新启动提示,回亮剑,形容长征是因为我装了第七遍,好累啊
很佩服你连续做了6次失败以后,仍然做第7次的毅力和耐心! 。向你学习!

网友:
与楼上同感,大多数人最多3次。

网友:
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2009-06-26):
我昨天重装了系统后,装了差不多6.7次,也不行.装好后打开时总是提示少一个THUMBS.DB的文件,取消也不行,忽略也不行.真是快晕死了.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呀.
我以前一直都用的很好的.

网友:
换别的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看看

网友:
我昨天重装了系统后,装了差不多6.7次,也不行.装好后打开时总是提示少一个THUMBS.DB的文件,取消也不行,忽略也不行.真是快晕死了.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呀.
我以前一直都用的很好的.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少文件时忽略不了就建个空文件 ,很多时候都可以

网友:
因该没有这种问题,你用的可能是没有完全破解的文件,我现在又09的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