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冷麻花钻的两孔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8-08-29):
各位大侠,内冷麻花钻的两孔是怎么做出来的?赐教?

网友:
毛坯就是带孔的。具体怎么锻造出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刀具成型后点燃“燃烧芯”燃烧后形成内冷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具成型后点燃“燃烧芯”燃烧后形成内冷孔。

“燃烧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谢谢.

网友(2010-01-08):
是一种铜锡合金的线,直径从0.几到25MM左右,粉料在研磨后制成坯(棒料)之前把合金线一同挤压成毛坯的棒材,经过高温的烧结,大概温度在1200多度,铜锡线自然融化,就变成螺旋的孔了!然后棒料经过保温后,上五轴的磨床(一般为瓦尔特或瑞典的一些,变成精磨棒料,再根据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加工奥氏体,合金类,铝合金时螺旋槽一般为大螺旋槽,加工一般的碳素钢、低碳钢,高碳钢HRC45以下的螺旋角度一般就可以10-15度,要是直槽的钻头就无所谓了,然后再磨前角角度钻头直径小前角最好大些,相反就小些,后角一般就加工韧度较高的工件适用大的后角,切削铁屑容易翻出,缺点就是崩韧,可以采用负前角的刀具,呵呵,就说到这里吧!我MSNzw-yuanli009@hotmail.com  希望结交刀具方面的同行,共同研究!

网友:
哈哈
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是一种铜锡合金的线,直径从0.几到25MM左右,粉料在研磨后制成坯(棒料)之前把合金线一同挤压成毛坯的棒材,经过高温的烧结,大概温度在1200多度,铜锡线自然融化,就变成螺旋的孔了!然后棒料经过保温后,上五轴的 ...
引用 网友B:

OSG在中国有生产工厂?

网友:
没听说过  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做成直的,再拧成麻花状?

网友:
前几天见那深孔钻
就在考虑这问题

网友:
OSG在中国有工厂呀,每个城市都有分公司,我是天津的技术 有什么问题您可以联系022-23037566

网友:
哈哈,这个就是消失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