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怎样达到表面粗糙度3.2?

楼主(2008-08-29):
各位高手,这厢有礼了!
最近有批活,管状,内外圆车床加工,要求表面粗糙度为3.2, 我想要技术比较好的车工才能达到,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前提必须使用车床。
我们加工完了测量比较顺眼的,结果为4.7左右。

网友:
什么材料? 直径多大?
一般来说,3.2不是很难达到的

网友:
车床加工粗糙度3.2不是很随便就达到了吗?其实车床可达到的最高粗糙度为0.4,要不然也不会有以车代磨的说法。是不是你的机床太旧精度低了?

网友:
砂纸抛之,内孔小的话绞刀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纸抛之,内孔小的话刀办

是真的很便宜的方法,中国的人工费就是便宜,要充分利用!
在国外还能卖个好价钱---纯手工的!

让卖刀具的、卖设备的哭去吧!

网友:
3.2的粗糙度  作起来很容易得

楼主:
20#钢外圆50,内孔大约25.

网友:
车床1.6也没有问题呀?

网友:
根据你所说的,想达到要求绝对没问题啊。不知你用的什么设备。内孔比外圆稍难加工些,不过按前面4楼所说,做起来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
忘了问了,是不是长度很长啊,如果过长难度就会加大。

网友:
估计是你的车床实在是太垃圾了 一般的机床都能达到3.2的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20钢的切削性能相比中碳钢的要差一些,但是要在车床上达到3.2的粗糙度还是不难的。内孔要看工件的长度,如果太长。镗刀刚性太差,对加工不利,可偿试用浮动镗刀在车床上拉削。

网友(2009-06-14):
精车就能做到啊

网友:
你用的是车床吗?很容易就能达到,内孔先钻再绞,外圆如果达不到可以用砂纸砂

网友:
我见车间的师傅都是用砂纸

网友:
车床1.6也没有问题的不知你设备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我帮你做吧!保证你0.8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刀具?是手工磨的吗?3.2的粗糙度实在是很容易达到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机床了,外圆1.6的,我们公司都是用车的,3.2应该很简单到达了吧!

网友:
题目不完全嘛  不好分析

网友(2010-12-20):
好厉害哇,小小的学习了一噶啊

网友:
很简单 用60年代的日本车床 就可以了

网友:
晕,什么机床啊,3.2都不行,谁在操作?赶紧去买本车工书看看。

网友:
3.2?一般很容易达到的啊

网友:
3.2不是个问题主要看你磨的刀还有你怎么样架刀的

网友:
如果是普车的话 达到3.2可是不容易啊不知上面大侠说的是怎么达到的

网友:
我设计的图纸是1.6的,316L不锈钢的材料,直径40左右,长度在300左右。外协加工普通车床加工的,由于自己经验有限,公司也没有专业的测量工具,也就那样了,不知道到不到1.6

网友:
多留点量,细砂纸一莎不就好了么。

网友:
用什么车床,什么刀,工件多长,车的时候转速多少啊

网友:
车床做到1.6不难,到0.4可就有点难度了,3.2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我想楼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你所使用的机床各部位需要调整<如溜板箱、主轴>。二、操作工技术问题。刀具刃磨,切屑用量的选择…

网友:
这个问题不困难呀  你让那有经验的吧经验传授一下即可。

网友:
3.2不是很难达到的。我在车间看到师傅们都可以做到的。噢不会车工,学习了。

网友:
严格上讲 车床只能达到 3.2   那么 1.6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怀疑你们公司车工的水平,是不是不会修磨车刀啊,像表面光洁度要求高的,每次进给量小一些,按车削材料选择合适的车刀,3.2的粗糙度容易达到的

网友:
Hardinge 车床  表面粗糙度0.2   欢迎选购  QQ272242511  Harding中国上海公司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通过你问这么幼稚的问题就知道你们那里绝对没有什么高手,基本都是一些学徒工。

网友:
3.2的关洁度都达不到,还干什么车工!只配称呼为车小工。

网友:
熟练工可以达到,可以说明不是别的问题,关键是你没具体分析熟练工时怎么控制那些参数的,比如最后一刀留多少余量精加工,转速等参数。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