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铬12,10MM的棒料,车一5MM的台阶,如何保证圆度小于0.005?

楼主(2008-08-29):
材料为铬12,10MM的棒料,车一5MM的台阶如何保证圆度小于0.005,台阶长15MM。

请教,谢谢!

网友:
直接夹上去. 达不到要求就留余量磨

网友:
磨削的加工工艺:(车削不太明白)
10mm的外圆无心磨加工,保证圆度0.002以内。
以磨削好的10mm外圆定位,在阶梯磨上加工5mm长的台阶圆,可以保证同心度和圆度都在
0.005以内。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现在我们是这样做的
不过10MM(有黑皮)要车成9。27~9。25,
5MM(15长)上无心磨,但在车5MM时(留余量0。08)圆度要小于0.005,上无心磨才不会圆度大于0。005。
但现在数车床比较难做到圆度要小于0.005,能车但效率低,一天才做100个。
另外无心磨和阶梯磨有什么区别呀

据我所知上无心磨的小工件,磨前不能车的圆度太大吧,否则无心磨磨出来的也是会不圆的
不知你们的无心磨怎么保证圆度0.002以内

网友:
无心磨一般可加工的公差0.005mm,如果圆度保证不到0.005mm以内,那样的话尺寸公差0.005mm就会超差。
至于阶梯磨床,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加工有台阶的轴类件。就楼主的零件,直径9.27尺寸阶梯磨床加工不了,必须
无心磨床来加工,然后以直径9.27外圆定位,来加工直径5mm长度15mm的台阶。阶梯磨床原理类似静止无心磨床,
导轮带动零件旋转,砂轮反方向旋转来磨削零件。最大的区别是静止无心磨床没有后定位,阶梯磨床因为有后定位,
所以长度尺寸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可保证长度公差0.01以内。楼主的零件我觉得加工工艺有些问题,才导致效率低下。
如果用无心磨床和阶梯磨床配合加工,一天加工500个我想还是可能的。楼主如果想了解阶梯磨床的话,请将您的邮箱地址发短信通知我,以便给您发个小视频。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新主题,选择视频主题,这样可以直接看到在线视频。然后把视频地址跟帖贴出来。

楼主:
无心磨床效率可以达到一天500
但磨前还要车呀
车工做不到
那个9。27可以在车床上做出来了
老板哪有这么多的车床呀,一天做500

楼主:
249242334@163.com
谢谢!

网友:
长度短的话试试外圆磨
车削留0.1~0.25磨
上什么磨床都可以
主要是砂轮的问题 :比较容易磨损的是砂轮
建议留较少余量不加水磨 精度不难保证

网友(2010-04-03):
我需要买阶梯磨,那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