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米汉纳铸铁与普通铸铁的区别?

楼主(2008-08-29):
我现在总看到米汉纳铸铁这词!但不知道米汉纳铸铁与普通铸铁的区别,请教各位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供你参考,因为不确切
米汉纳?又称为密烘铸铁,是个英国的标准,其实就是普通的HT250!

网友:
是新知识,长学问

网友(2010-04-02):
期待详细回答!一直没答案,老帖不老,俺还要顶起来!

网友:
找来一段台湾专家的解读:
所謂『米漢納熔鑄管制技術』是一九三O 年代由Oliver Smalley 與Gus Meehan開發利用化鐵爐鐵水內添加適量的矽化鈣作接種處理,獲得更高強度灰口鑄鐵的專利。往後美國米漢納總公司再積極的研究與開發,建立整個鑄程的管理制度,即協助鑄造廠於熔煉鑄鐵件時,由原材料的選擇,熔爐設備的設計與操作,造模方法與澆冒口方案設計,爐前鐵水管制,及鑄件清箱與後處理,鑄件檢驗等步驟,均提供確實且數據化的管理方法,保證鑄件的健全性與均質性,沒有鑄疵發生,達到嚴格的機械與物理性能要求。同時更開發出球墨鑄鐵、耐磨、耐熱與耐腐蝕等不同類型的鑄鐵件,擴大其應用領域。其技術與材質規範廣獲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的認同與採納,特別是多數的機械部品鑄件均指定具有『M』標誌的米漢納鑄鐵,品質值得肯定與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