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锯切率,锯切的正压力没有数据支撑,怎么来确定这些呢?---请教

楼主(2008-08-30):
这几天连续作战回合了几个厂家的设备信息,但是有点不是太明白:
切断设备的圆盘金属冷\热锯里面,很多生产厂不太了解锯切率这个参数,我就纳闷,设备设计过程中的计算书里面怎么这么关键的一个参数会忘掉呢?问到一个打洋工的老工程师坦荡----我在达涅利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这个东西,也没有人计算,我搞不明白了,那么进锯速度的依据是什么?锯片转速平什么这么确定,按照经验?抬头电机450Kw低头电机312Kw?锯切的正压力没有数据支撑,怎么来确定这些呢?
有这方面的高人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是摆锯吗?
肯定有关系,进锯速度和锯片转速是有依据的,否则很容易卡在轧件当中,或者塞齿塞的一塌糊涂,齿尖磨损极快。
进锯压力也是同样。
早先查过资料,好像78,79年的重型机械有篇写的很详细的文章,现在不知丢那儿了。
好像按极端条件考虑,然后分档设定。
DANILIES里面有很多混子。现在是混子越来越多了。

楼主:
对,酒兄讲的是,这几年的锯很多变成标准件了,大家很少来考虑这些参数,其实,这个东西很关键的,西马克的锯使用和其他的国产锯都不同,虽然进口件的螺旋伞齿和他们同出一家,可是锯切出来的断面差异太大,如果真是那么不讲究,就太不可思议了,除了震动,我想同进锯速率有很大关系,还有,老外的锯要求中压水冲锯齿,而国产锯却只有常压冷却水,呵呵

网友:
受教了,这样的讨论应该多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