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能热处理到35HRC以上吗

楼主(2008-08-30):
加工一个材料为2Cr13的M6螺栓,能通过热处理达到硬度35HRC以上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选用2Cr13料主要考虑不锈?
能达到35HRC
M6螺栓35HRC以上,为什么?
请参考内六角螺栓(35#)的热处理硬度。

楼主:
选择2Cr13确实是有防锈的考虑,另外这个螺栓是和托板螺母配用的,托板螺母材料为30CrMnSiA,热处理达到35HRC,托板螺母厂家建议选用硬度比螺母高的材料。

网友:
2cr13想做到35HRC没有问题,楼主用的是什么热处理设备

网友A:
螺栓的作用主要是联接拧紧,硬度高了,韧性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的作用主要是联接拧紧,硬度高了,韧性下降了

因为产品结构的特殊性,换螺栓要比换托板螺母更方便,虽然韧性下降,但因为载荷情况不是很严重,强度还是有富裕的。

网友(2008-09-29):
退火后硬度应该在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