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液压机油管振动(求助)

楼主(2008-08-30):
各位前辈,单位里一台液压机,叠加式的液控双单向(16通径),电液换向阀,工作压力:31.5MPa。
下压时油管不抖动,回油时会抖动,压力越高,抖动越厉害,连固定钢管的M12的螺栓都被震断,有没有解决方案,请各位前辈赐教。先谢谢了。(尽量不改动结构,可以加装。)

网友A:
你讲的“叠加式的液控双单向(16通径)”先把它去下试验一下这时系统看是否还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叠加式的液控双单向(16通径)”先把它去下试验一下这时系统看是否还抖动。

以前试过,拆下后不抖,也换过同型号的液控单向阀,还是老样子,并且系统要求保压。

楼主:
如果在油管之间加装一根高压软管,问题是否能够解决,请前辈们踊跃拍砖。

网友:
你可否直接将液控单向阀直接改装到执行元件上,以前我设计过不少的油缸直接带液控单向阀。你加装一根高压软管,可能够有一定改善,但最终估计效果不会太明显。

楼主:
谢谢羚羊前辈,我先试着改一下,改完后一定把效果告诉您。

网友B:
首先,我觉得,油管抖动是因为里面的油时开时关造成的, 断断续续的开关使得油的压力能转换成动能,致使油冲击油管.因为取消液压锁(楼主所说的液控双单向阀),就无此现象.而更换相同型号的阀,还是有同样问题.我猜测,可能是液压锁的开启比与油缸的速度比(两腔面积比)不配套(两个比值接近),可以尝试使用开启比例更高的液压锁.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着在控制油路加一个单向节流阀

网友:
如果陆风你按照7#,9#的办法试了,好的话请告知。那个办法好请说一下。先谢谢

网友:
可能是保压后泄压作的不好。产生的液压冲击.应该是系统本身的问题

网友:
加压后液压锁困住高压油加装个泄压阀就行了

网友:
在其回油路适当加些背压,包你好用。

网友:
在液压锁于油缸之间加装一个单向节流阀即可

网友:
同意七楼观点,或者油路有问题,有差动油路什么的或者调速阀与锁的位置不对。不知道九楼说的怎么加啊,是锁的控制油路吗?以Z2S16锁为例说说,单做一个阀吗

网友:
考虑一下油缸两腔面积比,十分赞同“花前辈”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觉得,油管抖动是因为里面的油时开时关造成的, 断断续续的开关使得油的压力能转换成动能,致使油冲击油管.因为取消液压锁(楼主所说的液控双单向阀),就无此现象.而更换相同型号的阀,还是有同样问题.我猜测,可能是 ...

有道理---液压冲击现象
解决方法:可以将冲击大的部位,硬管改软管,软管适当放长点,可有效缓解冲击。
你的系统明显是高压大流量系统,油路稍有不畅,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建议安装平衡阀试试

网友:
回油压差较大

回油压差较大

网友(2008-10-16):
使用缓闭式单向阀或延时关闭的单向阀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可以对系统配置做一些修改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把单向阀改为用压力控制的电动球阀,它的缓闭功能也能有效的改善振动。

网友:
你说的这个跟液压启闭机的工况相似,通常启闭机碰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1、系统内有空气。2、管夹间距过大。3、液控单向阀的控制压力不够高。4、管路某些路段弯曲半径过小。5、执行元件导向套过紧。6、密封V组压缩量太大
你说的把联结螺钉都振断了最可能是由于系统震动带动管路共振,液单的问题应该最大

网友:
卸压时间太短.加比例溢流阀   在保压时间到以后斜坡卸压

网友(2010-08-09):
学习中,原来设计一系统也是出现严重抖动,后费几天时间才解决,受教了

网友:
什么样的单向阀延时关闭?没见过。

网友:
急切期盼楼主的成功经验分享,应该就是液控阀的启闭问题了。看是:1、如羚羊姐说的在缸上做液控单向阀。2、还是加节流背压。3、还是重新选开启压力的液控阀。

网友(2010-09-09):
朋友,你按前面两位朋友的方法试了没有,不知效果如何。是否与双向阀有关。

网友:
加一个调速阀,在其他设备上碰到过

网友(2011-04-11):
老式压力机都没有泄压阀,是你的系统没有泄压阀.

网友:
改好了一定要说一下啊,学习学习